10楼有新图

楼主(2008-04-29):
(无正文)

楼主:
xjw

xjw大哥,能不能说明白一点啊,这个电路有什么效果啊?

楼主:
写错了

xwj

网友A:
似乎上面那个反馈电阻应该接输出...而不是接7脚吧

网友B:
负极性整流电路

网友B:
错了.正的

楼主:
圈圈好神啊!

刚检查了,弄错了.

网友C:
这个电路有点怪

    这个电路有点怪,当输入小于-0.7V或-0.3V时电流会分两路,一路经过
R4、D3,不是很清楚,等高手解释!!

网友D:
8楼的神字后面漏了个字:经

8楼: 圈圈好神啊!

楼主:
没有掉字啊!

没有掉字啊!
xwj能不能告诉我这个电路的功能啊,大家都说整流,到底怎么整啊?

网友D:
唉,

看书,去看书
或者搜索“精密整流”

或者自己去分析理想运放式的输入输出关系

楼主:
哦,

搜精密整流是吧,谢谢xwj.

网友E:
这可是个中规中矩的精密整流电路!

网友F:
这样的吗?

IN为正时电流分两路,一路经R1,R2到OUT,另一路U1C输为正,D2导通
IN为负时U1B输出为正,D1导通,U1C输出低电平,D1截止,

网友C:
D3有何作用?

楼主:
我也想知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