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振荡电路中224的电阻如何工作的?

楼主(2008-04-29):
不好意思 图中:9和10的同名端弄反了

楼主:
说明一下

输入信号是300v峰直的全桥整流后的脉动信号
变压器6,7匝数比上2,4为1:7
变压器6,7匝数比上9,10为6:1
这个电路应该是个自激振荡吗? 9,10用作正反馈,还是负反馈?
但不知224K的电阻什么用的 又是如何工作的

楼主:
天气热了 5一到了 回答问题的人少了~

网友A:
那个224的电阻参数变化`Q管的工作点也要发生变化`
应该是用来稳定管子的工作状态的`

网友B:
224的电阻只是让三极管在静态时,工作在放大区

图中变压器的同名端标反了

楼主:
awey 这个电路什么时候是静态啊

电源一直都是不稳定的振荡波形啊? 如何才是静态呢?

楼主:
这个电路应该是变压器反馈式振荡电路吧

不过它的供电电源就用直接整流后的脉动直流电,这样能稳定吗?

网友C:
供电用整流后不滤波的100Hz电源

当然不能稳定。
振荡波形也是被100Hz“馒头波”调制的。

网友B:
什么是静态?

电感=短路
电容=拿掉

楼主:
就是直流通路落~

网友D:

启动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