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发热发声如何解决

楼主(2008-05-05):
用LM2596搭了一个电路,30V输入,12V输出
负载1A的时候没啥问题
1.5A的时候就会听到嗡嗡的响声,而且电感磁心发热厉害,半个小时就不行了,不知道这个怎么解决
实际中用的电感为68uH

网友A:
多半是磁芯材料不合适所致,换合适的电感即可

不同磁芯均有其适合的工作频率,当然线经方面也最好粗些。

网友B:
可能是:

发热:线径太细,磁饱和
发声:电感绕得不紧凑,固定不好,附近有铁磁性物体。

网友C:
换大电感,电感要侵漆。

换大电感,电感要侵漆。

网友D:
4楼

顶4楼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大侠

电感这些都换过了,还是不能解决问题
输入电压减小可以降低噪声,呵呵,可电感依旧发热。
最后怀疑是布局的问题。
得出的解决方法是:使输入电容和芯片以及快恢二极管尽量靠近,这次布局比较随意,没严格按照数据手册布局,造成这个问题,现在已经成功解决了

网友E(2009-04-04):
输入电容和芯片以及快恢二极管尽量靠近?

输入电容和芯片以及快恢二极管尽量靠近?能进一步解释一下原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