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电压2-3V,带宽10M,增益为>12db,噪声系数<0.6,电流<5ma的LNA

楼主(2008-05-05):
设计一个电压2-3V,带宽10M,增益为>12db,噪声系数<0.6,电流<5ma的LNA?
怎么搞,是不是只有用FET搭一个?
如果这样的话有没有合适的高频FET,同学们推荐一个.
谢谢.

网友A:
关键的中心频率没有说

找Aginent,这个要求还好。

楼主:
信号的带宽是2-8M

楼主:
中心的频率就是5M,带宽6M.

网友A:
哈哈,够你受的了

RF做这样的指标还好说;如此低的频率,用op难(增益/带宽限制),一般的FET也都是在低频率噪声不好处理。
另外一个问题,对输入驻波有要求没?

楼主:
输入驻波没有要求,现在想用NEC的高频FET管

比如:NE34018什么的,但是确实不知道它的低频噪声怎么样.

网友A:
用高频管?

你到底清楚中心频率不?5MHZ的如何用高频管?

楼主:
那用什么管子?

用op的话电压低的很难找,而且价格贵,低噪声的也不多.增益/带宽限制也难搞.普通的Bjt管子实验过了,噪声系数高.只有找高频的FET管试试了.

网友A:
真是这样

好难,你可以看看HF的放大器,在LF情况下,噪声也是相当差。

楼主:
说得哥哥都没有信心了.

网友A:
看来看去还是对这个问题有兴趣

若是放松一些条件,我想还是有可能实现的。例如电压高点,电流大点。现在既是低功耗,又是高性能。这到底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B:
你们继续吹

楼主:
一起吹

引用 网友B:
模拟技术 ←返回版面

15楼: 你们继续吹

网友A:
to yysmcu

要是有什么可吹的,不妨一起吹...

--------------------------------------------

引用 网友B:
模拟技术 ←返回版面

15楼: 你们继续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