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半导体制冷

楼主(2008-05-06):
有没有什么比较通用的推荐器件呢?从来没有用过。。。

另外我想问问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查三极管和场效应管参数的网站呢?

谢谢!

网友A:
我用过

有个海南什么厂子出的,明天把型号高速你。
不知道你制冷什么?要什么精度?

楼主:
我制冷一个CCD芯片,精度要求不高,准备靠反馈稍微控制一下。
希望尺寸能是长发的,3V5A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