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恒流源!

楼主(2008-05-07):
本人急需一个稳定的简单的恒流源电路,只要能稳定的恒流就可以,不需要其他功能,请高手给推荐一下电路:24V供电,输出1mA!运放设计

楼主:
望高手快速指点!
等待...................

网友A:
恒流源

我有资源。

网友B:
LM334

LM334
电流源芯片

网友C:
拿三极管和稳压管做最简单

网友D:
精度,负载

对电流的输出精度有要求没有?负载浮地还是接地?负载有多大?24V限定了输出电压 也就决定了负载范围

网友E:
恒流源电路

楼主:
我要用四线制,怎么接线啊?

楼主:
我笨,请问这个图用四线制,怎么接线啊?24V供电,输出1mA

网友F:
哪位可以分析一下上面这个恒流源

哪位可以分析一下上面这个恒流源, 谢谢

网友G:
“剪刀差”,那个等式是用来保证剪刀的两个臂成比例。

楼主:
12楼能否详细点啊?

网友G:
分析一下Rs两端的电压会不会受到RL的变化而变化。

在RL的变化过程中,若Y点电压不变,能否直观地看出其“剪刀差”效应。

楼上如果想要进一步解析式分析,那就利用理想运放特性自己列式子解一下。结果会很有趣,即得出所谓的“剪刀差”效应。

网友:
变化过程

“剪刀差”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