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压,欠压检测电路问题

楼主(2008-05-07):
2.5V电压是基准,这个电路用来测试输入的电压是比2500V电压高还是低。
右边的发光二极管,当输入的是2500V电压,则不亮
否则亮。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这个电路,个部分的功能是什么呢
如何取电阻值呢?

网友A:
最后的运放可以不要,LED直接接到二极管输出

楼主:
QQ

上图忘记标号了,看这个图吧。

楼主:
qq

谢谢awey,请讲讲这个图是什么怎么工作的呢。
我看不明白
文档上说,当电压低于2500V时运放U2的2脚电平会低于3脚电平,从而二极管亮
当电压高于2500V时运放U3的3脚电平会高于2脚电平,从而二极管亮

这是什么原因呢,还有为什么把最后的运放拿掉呢?

网友A:
典型的窗口比较器

前面是运放输出,后面又是运放输出,又不需要放大,也不需要阻抗变换,所以是多余的。

楼主:
qq

为什么电路左边,2500V电压输入时,用稳压管和电容并联呢?
这样不是导致U2的2脚电平始终为稳压管的电压了吗?
这样U2运放是用来检测输入电压低于2500V的,
这样一来,是不是就无法检测了?

网友B:
R3

R3上的电压就是?

网友C:
简单的看看 的确是窗口比较器

有点像电视机调焦的电路

网友D:
是不是R2,R3,R4对2500V电压分压,送给窗口比较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