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4558为何会发烫?

楼主(2008-05-07):
这个是液晶VCOM放大电路,C20去掉,则RC4558不发热,如果C20加上去则RC4558很烫。POL信号是7KHz左右,5Vp-p的方波,VEE是-8.6V左右,要求VCOM信号为5.6Vp-p,直流偏置大概是-0.8V左右,R22用来调节峰峰值,R32调节直流偏置。

网友A:
C20是不是反了?

反过来试试看!

网友B:
恩 楼上有道理你换个没有极性的电容验证下 嘎嘎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

2楼,3楼你们太聪明了,我去掉了C22,然后将C20换成了10uF/25V的瓷片电容,问题就解决了。而且没换之前,VCOM信号的高低电平叠加了很多纹波,液晶屏上的表现就是显示有水波纹,现在没有了,显示正常,谢谢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