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几个关于IC的问题?想请教一下高手们,谢谢!

楼主(2008-05-12):
本人是一个采鸟,对集成运放比较感兴趣,刚刚开始上手,但是现在有几个基本的概念不懂,请求一下大家,歇息!
1.比如说我现在用一款IC输出一锯齿波,在里面涉及到了一个正程时间和回程时间的概念,请问怎么理解?
2.高手们能否详细的介绍一下方波、矩形波、三角波的大体区别
3.IC的Uceo和Icm分别是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A:
1、正程时间和回程时间应该是锯齿波上升和下降的时间
2、方波、矩形波与三角波的区别应该很好理解,至于方波与矩形波不知道那个应该是占空比为50%
3、不知道

网友B:
ICEO是三极管开路时CE之间的漏电流,ICM是流过C极的最大电流

网友C:
波形

方波和矩形波就是波形形状为矩形的波,方波的占空比为50%,矩形波为任意占空比,三角波的波形形状为三角形.

楼主:
回复主题

谢谢大家了,^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