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问题

楼主(2008-05-12):
变压器饱和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还有,当变压器的输入频率变高的话,会产生什么结果,有没有可能在同样的幅度情况下,提高输入的频率,结果造成变压器烧坏、?

网友A:
做过类似试验

个人理解:
饱和是变压器原边电压升高时候产生饱和现象,饱和曲线是关于磁场强度和密度的曲线,也就是感应电压和磁感应电流的曲线。
变压器频率变化可以做出一个Bode图,随频率的变化变比和相角变化波特图。幅度不变提高频率会造成变压器幅度和相角变化。能否烧坏请高手赐教

网友B:
饱和是瞬态大电流引起的。

也就是变压器的铁心 容不下 di/dt产生的磁通。

烧是烧不坏地,最多是不变压了

网友C:
变压器通常使用铁芯增加磁感应强度,

在通电线圈中加入铁芯可大大提高磁感应强度。铁芯是铁磁性物质,内部含有磁畴,
平时排部杂乱,所以自己不显磁性。当在外部磁场的作用下,磁畴重新排布,增大了
磁感应强度。由于铁芯中的磁畴是有限的,当所有的都排布朝一个方向时,它就失去作用了。
当电感中的电流增大到一定程度时,所有的磁畴都已经投入了使用,这时磁感应强度不再
增加得那么快,也就是电感量变得很小,即电感饱和了。由I=U*t/L可知,电流将迅速增大。
电流很大的话,发热就会增大。有可能导致开关管或者变压器本身过热损坏。

提高输入信号的频率,变压器铁芯的涡流损耗以及磁滞损耗都会增大,从而导致铁芯发热。
另一方面,信号频率太高时,分布电容会将高频信号短路,如果后面有整流电路的话,
也可能会导致整流二极管来不及恢复,产生类似输出短路的效果,从而也会因起大电流。

网友D:
变压器输入频率变高会产生什么结果

要看变压器工作于什么状态,变压器铁心材料等等。
如果是工频变压器,由于工频变压器工作电压恒定,变压器铁心材料磁通密度接近饱和,故频率变高后磁通密度减少,励磁电流减少,变压器发热减少。设计用于50Hz的工频变压器工作于60Hz就是这样。
如果是开关电源中的变压器,往往磁通密度比较小,离饱和相当远,发热主要由磁滞和涡流引起,频率变高可能发热减少,也可能发热更大,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计算。

楼主:
多谢2楼3楼4楼

多谢圈圈

楼主:
Re:6楼

请问大侠,一般变压器会给出什么参数可以让我来计算跟它匹配的频率,电容等的值呢?

网友E:
变压器匹配的频率

这就要看看它是何种材料制造出来的《磁蕊》,每种《磁蕊》都有它的匹配频率,一搬中高频《磁蕊》都是铁氧体制成的,低频《磁蕊》一搬都是硅钢制成的。至于你所问的 电容等的值,就是要看看你绕线的匝数种面积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