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图中R1,R2有什么作用

楼主(2008-05-13):
请问各位,图中R1,R2有什么作用?
当S+输出0-1V时,UO+  有什么变化?

楼主:
不好意思 图中的R6上面是接VCC,而D1上端才是接1.2V

楼主:
怎么没人告诉我啊?

网友A:
先重新画图

不要懒啊
先把图弄清楚

网友B:
有这样的电路?自己设计的?

网友C:
猜猜: 测 R1,R2 (电桥不平衡) 的?

但那样运放输出还应该控制着什么东西

网友D:
这是一个问题

这是一个问题同下面的问题一样难于回答:
  蓝色与绿色哪个温度高?

楼主:
好象觉得不是啊

好象觉得不是那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