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发贡献一个过压保护电路,

楼主(2008-05-14):
(无正文)

网友A:
先替楼主把图贴出来

这不是过压保护电路。

楼主:
该电路为END上转抄下来的。

仔细理解,可以变化出很多的用途。

网友B:
谁能解释一下TL431是用来干吗?

楼主:
本图的最大作用就是帮助你理解TL431的本质。

网友C:
谁给详解一下!

网友D:
电容是干嘛的?

只知TL431是稳压的,使MOSFET-N的Vge恒定.电容是干嘛的呢?

楼主:
无语!

请大家看看帖子,我为什么要发这个帖子!

网友:
这个电路的功能是

输入低于363V时,输出=输入
输入大于363V时,输出=0

网友E:
楼主的精神可嘉,支持!

网友D:
我已发信息了。

楼主:
发现版主竟然加酷了!谢谢版主的支持。

   虽然我们不富裕,没有车可以亲赴灾区救人,但,我依然可以尽一份绵薄之力。
   做人,是根本:

TL431本质上讲,内部有一个基准,一个误差放大器,一个开漏输出的驱动。

其自身的用电,从开漏输出脚上取得。

感谢版主支持,  感谢gaohq的爱心,  感谢maychang 改正贴图。

网友B:
太难理解了

1、TL431不理解:VREF高于2.5V时,三极管导通、+极电压下降、-极电压上升。。。。。。。。。。。。。。。。。。。
2、所提示图中,“地”在何处,输出在何处?

网友A:
我在2楼说

“这不是过压保护电路”,是指这个电路有些问题。
TL431本身消耗电流,典型值0.4mA,最大值1mA。当输出端电压为360V时,流过右边的620k电阻的电流为0.58mA,对TL431典型值够用了,但由于器件参数分散性,某些TL431可能不够用。其结果是某些TL431不能在360V使MOS管充分导通。输入电压更低,例如36V时更是如此,MOS管将不能进入饱和而有相当大的管压降,输出电流较大时将产生很大热量。

网友F:
TL431 其实就是"基准+误差比较器"

工作在平衡位置是稳压器, 远离平衡位置就是高低压检测器
楼主电路是两边不共地的过压保护电路 (过压时断开地), 有用, 但应用场合还是有限制的.

支持楼主的精神
不过据说那个短信号码是骗钱的, 不知怎么回事
我觉得还是银行转帐可靠

网友B:
终于有点理解了,但还是不太明白

如果说用2.5V做一个门限电压,TL431只能叫“开关管”,何来稳压作用?
另外在,TL431的手册中有一句话“输出电压可以通过两个外部电阻调整到VREF与36V之间的任何值”这句话在说什么呀

网友G:
通过断开地来保护电压正常吗/

个人感觉
这个电路就像是你家照明灯的控制开关装在零线上一样,呵呵
不过设计的蛮有意思,有点启发!

楼主:
感谢赤铸等朋友

    感谢 赤铸、maychang。 这个号不是骗钱的,我已发,只是知道很多人都有一份爱心,却没有在上班时间走到银行并排队的时间,我本人也是因为好友的QQ上签名才知道的,如果不能方便地获得信息,很多人都会错过这次机会。

    “赠人玫瑰之手,自己余香犹存”

--------震区至今余震不断---成都都有明显震感较强的余震。电视正在说:已经出现食品、药品短缺的现象。20080515  14:37

    个人感觉,模拟手艺和人文精神还是有点通的。

    发这个图,只是因为当时这个图给我太多的启发,并且产生了一些变形应用,所以在bolg中有记录,现在能找到,并且我认为对于一个肯思考的初学者,这个图一定能让他受益。

    TO:maychang  这个431仅需在左侧电压高于360V的时候“正常工作”即可。这本身也是一个启发。

620K这个电阻,很醒目地提醒功耗的重要----发热、可靠性,不可随意地给一个1mA或者几个mA的电流。如果看图者肯对这个细节进一步挖掘思考,还会发现一些更有趣的进步。

网友B:
14楼maychang的说法

是我太笨了,还是怎么的?不理解14楼什么意思,TL341是在360+V才工作,360以下,比如你说的36V肯定达不到你说的0.4mA的电流,因为这个时候用的是15V稳压管来导通MOS管,不需要TL431工作,,我的理解有问题吗????????

网友A:
回19楼

TL431的AK两端电压为2.5V时自身耗电可达1mA,这句话的意思就是电流源供电1mA时AK两端电压不可能超过2.5V,如果供电电流小于1mA,AK两端电压就更低了。而2.5V并不足以保证MOS管饱和。
电流源供电当然是指620k电阻为TL431供电,至于15V稳压管,此时当然和断路一样。

回楼主
问题就在左侧两端电压为360V以上时,不一定可以工作。某些TL431可能工作正常,某些TL431可能工作不正常。
这个问题,我在实际使用TL431时遇到过,经检查,原因就是给TL431供电电流太小,不满足datasheet上的要求。

楼主:
回maychang

你的问题非常好!  这个问题要发掘,很有趣的,注意技术的发展进步,有很多有趣的事情---------难题可以解决了,并且远远好于我们自己的期望。

TO:sxggj    mos不是由稳压管供电的,稳压管的作用应该是:

1:保护mosfet的gs,
2: 保护431

网友A:
回楼主

这个问题要是说是“技术进步”,那可就太过分了。
前页赤铸说TL431是基准加放大器,没错。
常用的7805等,也是基准加放大器。
7805这类稳压器与TL431的不同,仅在于7805中调整管与负载串联,称串联稳压电路,TL431中调整管与负载并联,故称并联稳压器。
TL431内部(基准加放大)这样的并联稳压电路,在晶体管出现以前的电子管时代就有了。

网友B:
郁闷呀

不知道说的对不对,不过感觉maychang的分析是建立在VREF大于2.5的前提下,因为从他的内部结构图来看,上面的分析是没有道理的

楼主:
TO maychang

领教,真不知道这个就叫并联稳压,贴切!学名!估计知道的人真不多。

TL431是一个很经典的东西,  现在有个叫TLV431的东西-----低功耗潮流!

老实说,我是做电源的,热,一直是心头大患,当看到这个时,简直可以说是惊喜。

图中当时只是记录一下这个东西被发现时的喜悦,随手标下的参数,提示要点,这么大胆的用高压给431供电的想法以前压根没有过。

可能很多人(包括我自己)都干过TL431做可调基准,外接误差放大器的“壮举”。
    该图可以让一些人“发现”TL431的内部的误差放大器。当然对于maychang 和赤铸来说,呵呵,有点小儿科。

网友F:
这个电路严格说不只是"过压保护"

还有最低工作电压限制
要考虑 MOSFET 的 VGS(th), 稳压管漏电流 IZK, 如 maychang 所说, 还要考虑 TL431 的工作电流 Imin

最低工作电压应取 VGS(th) 和 Imin 两者所决定数值的较大者

右边那个电阻取 620K 明显不合理, 取 62K 还差不多,
假设 Imin = 1mA, IZK = 0.1mA, VGS(th) = 10V
这时最低工作电压大约为
10V + (1mA+0.1mA)*62K ≈ 78V

楼主:
TLV431

该图原来只是记下这个想法,随手标的参数提示要点。

还有,该电路其实本身并不能直接投入通常情况下的实际应用---接电容,只是一些思想的要点-----我自己感兴趣的要点。

我现在一个小东西里就用了这个派生出来的一个小想法,解决了以前顾了体积就发热,不发热就体积大的问题。

------------TLV431  onsemi 和 TI 都有。

网友B:
知道这儿大侠很多,但我还是想不通呀,请大侠帮忙呀

maychang大侠能不能从12楼的内部结构图来解释一下,为什么630V变成36V时,TL341会将36V拉到2.5V以下,谢谢,小弟实在想不通,

楼主:
特别鸣谢:

特别鸣谢:版主 加酷支持;
特别鸣谢:maychang、赤铸先生精心指教,相信有同学可以从中受益;

----------再发3条短信鸣谢!

----------------震区食用水告急、食品告急!!

sxggj 同学,你很好学。

网友B:
你们的说法我回头再研究,发现个新问题

在TL431的工作参数里面有一个是:VREF的变化率与VK的变化率比值约为1/1000,这我就理解了,他为什么可以做稳压器了,他做稳压器时,VREF是输出端,,这样才能起到稳压的作用

楼主:
要点:

该图仅因为protel中没有TLV431,所以就画的TL431充数,原本也没计划要拿出来显摆的,贴图的时候,也是想可以做一个诱导式的思路过程(对一些人也可以算是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根据自己的需要去猜,猜了再去找),所以没有事先指出,这里像大家道歉。

再玩一会就露营去了,我决定在哪里睡觉关系我家4代5口人的性命,所以晚了就出去了。我有水,有食物,还能上网,一家身体健康,很幸福。

天已经黑了, 第4个夜晚开始了,  遥远的震区生还的同胞们都睡在哪里?还将有多少同胞会在这个夜晚离去?  不忍想象!!!!!!

为他们祈福吧,  不要再余震了,不要再下雨了。

网友E:
TLV431的基准是1.24V的,分压电阻要做相应调整

这个电路在输入电压较高的场合还是可以的,但在360V的过度区附近比较危险,MOS管可能处在放大状态。

楼主:
TO awey 版主

    理解了,就完全会去自己取需要的分压电阻值,关键是TLV的低功耗, maychang、赤铸  指出的1mA的工作电流,这里只需要0.05mA,保险起见,取个0.15mA该足够了,多么美妙的过程。   功耗不是问题了,用普通贴片电阻就足够了,不再是热源了!

    这个图对我而言,最大的亮点是通过稳压二极管,实现高压直接给mosfet和431供电,哦,太有才了,以前想都没想过。

    其实这个电路对搞电源的人绝对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东西,如果他在思考,为一些电源技术中总是存在的困难所困扰,我自己至少从中变化出2个应用,没想到电源版那边好像还在08年的那场春雪中一样的冷。

------我家长辈拍板决定不露营,回家!

感谢awey 版主支持。

网友E:
看得出楼主接触的电路比较少

其实这个电路没什么高明的地方,而且在360V附近时,MOS管很容易烧掉。

这个电路其实可以在431的1脚加一个二极管串一个电阻连到MOS管的D端,引入回差,来避免360V的过渡区,保证MOS管的安全。

另外提醒一下楼主,图中两个620K的电阻如果要用贴片,在实际设计时,要用多个电阻串联,以提高耐压。常见的220V开关电源中的启动电阻,一般是用3个1206的贴片串联。

楼主的好学精神和善心,值得赞赏。

网友H:
TL432就是稳压的,但电流要注意

楼主:
忍不住还要说-----要违反纪律了。

实际项目中,mosfet并不需要工作在尖锐开关状态,这将带来弊端---关断瞬间DS将承受非常高的尖峰电压,实际项目中还需要故意让它由线性区“走过去”,而不是向这个电路中那样“跳过去”,产生的尖峰电压将需要吸收电路或者更高耐压的管子,如果选用高耐压的管子,导通电阻相对大了,常态时插入损耗就大了---又是发热,不划算,如果加吸收回路,体积就上去了,也不划算。

"另外提醒一下楼主,图中两个620K的电阻如果要用贴片,在实际设计时,要用多个电阻串联,以提高耐压。常见的220V开关电源中的启动电阻,一般是用3个1206的贴片串联。"

谢谢

本图只是关键部分,要商品化,左边上面的电阻画成2个,才能通过配电阻较精确地设定动作点,否者不同的板子动作点差别就有点大了。
谢谢!

这个帖子其实原本在电源版才有实战的意义,没想到这里得到版主鼎立相助,在电源版反而-----  awey版主给我一条裤子,谁再借我一件棉衣哦?

网友B:
哪位大侠给解释一下我的疑问

当图中的630V改为360以下时,4.3K电阻上的电压低于2.5V,这时这个稳压管是停止工作的,这时它还需要的0.4mA工作电流吗????为什么大侠都说没有这个电流不行!!!!!!

网友E:
回楼上:LM431是有源器件,不是个稳压管

内部有放大器,工作时是需要对它供电的

网友B:
是不是因为12楼内部结构图的最上面的那个二极管呀

看了好几次,没注意这个二极管,这样一来,K端的电压就不会高于VREF了,,对吗

网友E:
二极管是对R输入端箝位保护的

内部比较器供电由K端提供

楼主:
!

搞模拟需要智商,还需要一点点的情商。否则,可能有点难。

"■模拟是一种技术,更是一种精神,一种气氛,一种文化。■细微之处见模拟,挑战极限拼模拟;模拟并不难,难的是能否经常积累。"

网友B:
谢谢楼主,版主,现在对这个电路的功能总算了解了一点了

但还有一点问题没弄清楚:1、在VREF低于2.5V后,为什么还要关心运放的供电,因为我觉得此时,MOS管的控制只跟VREF和钳位二极管有关了
2、如前面大侠所说,此图应该是TL341的高压检测工作状态,我确认一下,它作为稳压管时,输出脚是不是VREF,因为我在它的参考手册上看一个参数:VREF的变化率与VK的变化率比为1/1000

楼主:
!

再次强烈余震!

网友I:
TL431

我知道LZ的意思。开始都以为TL431是个可调的稳压管。其实TL431是有很多用途的东东。是不是? 如果一开始LZ认真看了TL431的Datasheets。我想LZ就不会发此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