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O频飘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08-05-14):

自己顶一下先

网友A:
PPM是百万份之一

10MHz,300PPM 就是3KHz/C   有这么差的VCO?

网友B:
用普通晶体都没这么差

楼主:
VCO

是PLL锁相环里的VCO,频偏还写小了,是600ppm/C.这么大的频飘怎么用来解调啊,郁闷.有什么方法能把频偏降下来吗?通过外围电路?

网友C:
VCO频偏有什么关系

不是还有PLL嘛,它能将频偏拉回来。最关键的是你的参考要准确,否则就...

网友D:
楼上正解

PLL中对VCO本身不要求长期频率稳定度 因为PLL是反馈系统 环路会保证输出频率跟随参考频率 但是对VCO高频相噪有严格要求 因为来自VCO的相噪是高通的。 如果是整数分频的话相噪一般都可以做得很好
普通晶振的温度稳定性当然要好于VCO 这样才会被用作为参考频率
有种例外的是时钟恢复用PLL 用窄的环路带宽从输入信号中滤出时钟分量 这对VCO相噪要求也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