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的电源隔离方案请教

楼主(2008-05-19):
   在下请教各位一个问题:串口的保护方案包括电源隔离,是不是一定需要隔离型DC/DC电源模块?或者有什么方案可以达到同样的目的?
   或者有没有什么DC/DC芯片是9V输入,5V输出,输出电流最大可以到1.5A,还是贴片的?可能我问的问题很幼稚,(比如好像输出电流大就很难是小贴片)因为好像很少有地方讲DC/DC的。谢了。

网友A:
有的W278R05可以的,这是个三端稳压的,可以承受电流再2A左右
或者用LM2576都是可以的

网友B:
我现在正在用的呵呵

AE576

网友B:
AE2576

AE2576刚少打一字..

网友C:
楼上说的这个2576是隔离吗?

楼主问的是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