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的截止与导通

楼主(2008-05-20):
(无正文)

网友A:
且看二极管的电流方程

        U/UT
I=Is * e

然后根据电路,可列出如下方程:

I * R3 + U = 15 - 13.97 = 1.03

若R3变大,则U肯定变小,U变小,则I变小,I小到太小时(小于三极管的某个

指标,该指标叫啥名字来着?),三极管便不能导通了。。。

楼主:
谢谢bingoes !

这个I的参数在三极管的DATASHEET里看那个呢?从DATASHEET里的那些图中那个可以看呢?

网友B:
我顶

(1.03-0.7)/100K=3uA,,也就是说IB小于3uA时,此三极管无法工作

楼主:
谢谢sxggj !

我如何知道一个管当它的Ib大于多少时它导通,小于多少时它截止呢?我查过几个管的DATASHEET,上面没这个参数啊。版主啊,各位大侠们啊,耽误您们点时间解释下吧。

网友C:
VCE<0.3V就要饱和了

VCE可以根据电源电压和IC流过的电阻的压降可得

网友D:
根据公式应该可以算出的

个人认为这个问题其实应该是个数学问题,
        U/UT
 (Is * e    )R3+U=15V-13.97V  ;
这个公式重UT=26MV,U为EB之间的实际电压;IS 可以在DATASHEET中查找到;解这个方程式;当R3情况不同时比较U和0.8V的大小就可以知道是否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