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基于LDO的软启动电路

楼主(2008-05-20):
   在下对这个电路不太懂,他是TI的一应用笔记上的图(《Monotonic, Inrush Current Limited Start-Up for Linear Regulators》),它上面的内容我就不长篇大论了,估计前辈们一看电路就能懂。不懂他CGD的作用,VRT的电压应该是从VO_LDO开始下降的,那Vcore怎么会是上升的,不懂,望各位前辈指教。

楼主:
原文

   TI原文写的是CGD提供一个平滑,线性斜坡的输出电压。

网友A:
楼主已经看到RT两端电压是下降的,那么Q1的D极与G极电压反相,输出当然就是上升的了。

网友B:
注意是PMOS管

楼主:
多谢

  多谢两位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