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指教!

楼主(2008-05-20):
这是个12V/24V通用的LED灯,请问如图所示的Q1、Q2、Q3是什么型号的呀?明白原理的能说说工作原理吗?

网友A:
这个电路怎么这么眼熟~~~~

打错字了。

网友B:
搞电压时串联,低电压时并联

但对于LED,有必要吗???

还不如做成恒流源好些

网友A:
晕!!原来是我自己画的电路,楼主哪里找来的?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

网友C:
哈哈!

既然是awey版主画的图,问他准没错,呵呵

网友D:
问AWEY算是问对人了。。。。。

网友E:
从图中只看到LED1会先亮LED2会后亮

网友B:
LS,是定电压没用中间过渡区的

比如;
我接入12V或接入24V,你说哪个先亮???
凭什么看出来差别???

网友E:
刚才看错了,我以为Q2 Q3是推挽的

现在的分析是,12V时,Q3截止,Q2导通->LED1亮->Q1导通->LED2亮
24V时,Q3导通->Q2截止->LED1灭->Q1截止->LED2灭,,这样的话,你的电源是在12V与24V之间变换吗???????,,我不是高手,只是来拍砖的

网友F:
xwj不是说过了吗?

高电压时串联,低电压时并联

网友E:
晕,原来 XWJ已经给过答案了,,,

楼主:
是awey画的图

是呀,是awey画的图,因为汽车的电源有12V的也有24V的,要是做个电压通用的,那么这个灯在生产时就可以不用考虑那么多了,也不是说在12V和24V来回换的,那Q1Q2Q3选择什么型号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