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中如何进行阻抗匹配

楼主(2008-05-21):
(无正文)

楼主:
说明

假设变压器是1:25,负载是4000p的电容,如何调整变压器才能达到阻抗匹配
三极管驱动信号频率为40k

网友A:
不只是简单的阻抗匹配问题

网友B:
变压器匝比已经给定,你如何“调整变压器”?

楼主:
不知道和变压器的电感量有没有什么关系

如果和电感量有关,那么应该调整其磁芯气息
调整变压器的圈数

或者和这个无关 只要变压器不饱和就可以了
那么是不是应该调整初级那边的电路才能达到匹配

楼主:
3楼可不可以说得详细点

网友B:
输入信号频率40k,应该是40kHz

这个电路,好像是开关电源的驱动部分,负载是功率MOS管的输入电容。
是不是这样?

楼主:
maychang 说的也差不多

信号是40khz方波, 负载是一个压电陶瓷,就是一个容性负载
静态电容4000p,

网友C:
这种东西不用阻抗匹配吧?内阻尽量小就行了。

网友B:
压电陶瓷,那就不是纯容性负载。
负载为压电陶瓷,你的电路还不完整,变压器输出并不是方波。12V电源,使用13005这样高耐压的管子,估计管子不会被击穿,但负载得到的驱动信号很可能并不符合你的希望。

楼主:
管子在初级 没什么高压的 不需要担心击穿

最多再加一个1n4148 在初级两端

网友B:
在初级两端并联1N4148?

那就非烧点什么不可了。

网友D:
匝比不恰当

1:25,反射到初级的容量是2.5uF,对于40KHz来说,实在太大。

得给13005装一个门板大的散热器。

网友E:
楼主的意思可能是怎样获得更大的输出同时效率高.

这种电路没做过,感觉上应该是你的压电陶瓷谐振频率应该同驱动相同吧.一个想法,如不对请各位指正.你可以先用示波器测一下负载的谐振频率.用低频率的方波驱动,看波形,测一下震荡频率.然后用同频率的可调占空比的方波驱动,开始的时候,可以占空比小些,看输出波形振幅如何.逐渐加大占空比,直到振幅最大.是不是也可以隔一个波型驱动啊?即谐振频率的一半驱动.这个想法来自于荡秋千.其实大家都可以想想的.本人知识有限,比较土的想法,不对的,请指点.

网友F:
我做过一个同样的电路

当时遇到一些问题,后来算解决了
,个人觉得好像没有阻抗匹配的问题,有一点感觉很明显,基极的频率不能太高,否则变压器会冒烟,我还差点烧坏了。后来请教一些高手说频率太高的话会使得变压器饱和,自己理解就次级线圈的电流变化跟不上初级的电压变化造成能量在次级线圈内部出不去的情况,不知道是否正确。
但频率又不能太低,否则晶体管发热好厉害,

网友C:
频率低了变压器才会饱和~~~频率高了可能负载过重。

楼主:
maychang

我加个4148在初级 你为什么说会烧东西呢?
我的用意是释放初级线圈的反向高压,保护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