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0V~+10V转换问题

楼主(2008-05-21):
大家好!小弟对模拟线路了解有限,有个问题要向大家请教一下。
要将-10~+10V的电压变换成0~3V的电压,寻求实现的线路图。
我知道可以用运放比例调整后再抬升。
但最好有方法可以用一个线路将0~10V和-10V~0电压变换成0~3V电压,
这样分辨率会高一倍。
希望各位高手多多指点。谢谢!

网友A:
没搞清楚你要什么

10V和负10V都要转换成3V?????????????

网友B:
按照楼主要求,输入信号的符号怎么处理?不管它?另加电路?

楼主:
检测问题

是啊!都要转换成0~3V,但要保证线性度,希望多多指教!
谢了

网友A:
晕,楼主能说清楚点吗,,,,,,,,,郁闷

-10对应着0还是3??????????????????

网友C:
LZ只要一个电路

既可以在输入为-10V到0V时转成0V到3V
有可以在输入为0V到10V时转成0V到3V   ?
怎么实现?

网友D:
估计要先用二极管整流,

估计要先用二极管整流,然后将+10v用相应dcdc或线性电源模块转换为3v

要不-10到+10v用电荷泵转换,再都转成3v

楼主:
检测精度

既可以在输入为0到-10V时转成0V到3V
有可以在输入为0V到10V时转成0V到3V

我考虑了一下,以上可以用精密全波整流电路实现。
有些变频器模拟输入量可接收-10V~+10V电压,不知道其是怎么实现的?有知道的多指点一下!

网友E:
晕了,看这么久我还不明白什么意思

网友F:
楼主要的似乎是信号变换, 不是电源变换

那就0.3倍分压+精密全波整流

网友G:
RE

如果只是模拟转化,那么模拟电路都是连续的,-10~10V和0~10V转换成0~3V都是

一样的.

如果是ADC之前的电压转化,为了得到2倍分辨率即分辨率提高一位.精密整流

对于下面这种情况是不行的:输入不是单边的0~10V或-10~0,而是-10~1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