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F-V转换的原理

楼主(2008-05-21):
下图是LM2917的内部结构图和典型电路,,看DATASHEET看的有点累,而且DATASHEET可能并不一定能进原理,,想问一下大侠,,将频率转换成电压的关键原理是什么,,从图中看应该是个叫charge pump,,,也叫tachometer大侠能讲讲原理吗

楼主:
研究了半天

DATASHEET里面是这样说的:在比较器的输出端部分含一个时间电容和电阻,,在输出端为高时对电容进行充电,为低时电容对电阻放电,,,这样电阴上就可以得到一个DC,,但有个疑问:电容充电时,,DC也是从电阻上得到的吗??

网友A:
基本F/V

输入-->整形-->单稳触发器-->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