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电源滤波电路

楼主(2008-05-21):
这是一个RF IC芯片的电源引脚的滤波电路,请问这个滤波电路的原理?电感,电容的参数为什么这样配置?

网友A:
电源滤波电

这是一个带阻滤波器,中心频率大约是17.6MHz。

网友A:
写错了

应该是1.76GHz

网友A:
计算错误

中心频率应该是176MHz。

楼主:
Re

这个是2.4GHZ的zigbee芯片的AVDD_VCO脚滤波电路,若按照楼上所说在176MHZ阻抗最大,搞不清楚为何要把这个176MHZ滤掉?

网友A:
zigbee芯片的AVDD_VCO脚

看看zigbee芯片的Datasheets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