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跟随器的问题

楼主(2008-05-21):
(无正文)

网友A:
加两个电阻可以多卖几毛钱~~~~~~

网友B:
圈圈可以当老板了

网友C:
只听说外壳做大点可以多卖钱的

网友D:
好像是增大驱动电流吧

网友E:
应该是用来限流用的

网友F:
保护作用

网友G:
有时候,输入那个有限流保护作用

有时候,反馈那个也可能有限流保护作用(双极型器件,高速信号)

有时候,其中只有一个是保护的,另一个为了匹配……

有时候,非技术原因……

楼主:
运放不是虚断的吗

感谢大家的热心帮助。
我还是不太明白,理想运放的+ -两个脚上是没有电流的阿,加个电阻怎么就能限流啊?
谢谢!!!

网友H:
你也不是说了那是理想运放

网友I:
个人认为!

   电压跟随,有一个电压的建立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会有电流!

网友J:
还好,仅是“个人认为”,呵呵

网友K:
电流当然是有的。不信打开任何一个运放的datasheet看看

网友L:
电压跟随

增加R有两个作用:
1.   OP输入(-)的R增加反馈阻尼,使电压跟随器工作更稳定。
2.   OP输入(+)的R与上面的R匹配,减少输入失调电流对跟随器的影响。

网友H:
14楼说的适合比较差的运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