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i-substrate diode应该翻译成什么二极管?谢谢

楼主(2008-05-21):
(无正文)

网友A:
应该结合上下文来理解吧?看不懂。

网友B:
外延衬底二极管

就是外延与衬底间的PN结

网友C:
epi就是expitaxial

expitaxial substrate DIODE就是在P阱里放N结,
或在N阱里放P结,形成PN结

楼主:
原话是这样的

it is very important that an input not go below ground without some resistance in its lead to limit the current that will then flow in the epi-substrate diode这是LM2917 F-V转换里面的一句话,意思好像是:当输入为负是应该加个限流电阻,限制从某个二极管流出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