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篇**的38页附近。当然,多看有益~~~~~~

楼主(2008-05-21):
  各位大虾们好!小弟现在正做毕业设计,在设计A/D转换电路部分时碰到了模拟地和数字地的问题,各位,小弟能否占用上你们一点点宝贵的时间给指点一下,模拟地、数字地到底应该怎么接才最合理?
   我在这先谢谢各位关心我帖,支持我的好心高手!谢谢你们!!

网友A:
ADC的模拟地和数字地都接模拟地。

楼主:
继续探讨......

我的那个学长他说要在模拟地和数字地之间接上一个电感,他这样解释要干什么了?有什么道理吗?
谢谢指点了!

网友B:
磁珠

模拟地和数字地之间加个磁珠,用来防干扰吧

网友A:
建议你去ADI的网站找找有篇讲ADC的模拟地和数字地问题的文

楼主:
谢谢指教

   谢谢大侠们的指点,计划马上到ADI网站上去看看!!!!

网友C:
圈圈能把这篇**的名字告诉我吗,我找了一下,没找到

楼主:
继续请教5楼那位大侠

    您说在ADI网站上有讲模拟地、数字地的**,我搜索了半天,怎么就是没找到?能否给具体指点一下了,谢谢

网友D:
看看下面的**

http://210.41.4.20/course/46/46/%CD%F8%C2%E7%BF%CE%B3%CC/800X600/web/text_web/11/11130000.HTM#null

网友E:
同意awey,加磁珠2个地会有电位差,不如统一接好

adi的这篇**:

Rarely Asked Questions
Grounding Converters (or philosophy to the rescue!)

网友F:
都接模拟地平面。注意,是“地平面”

当然了,如果是低速10位以下的就算了,不用搞这么复杂……

网友G:
re

我一般都是分开布线
到ADC哪里才用一条短线连接到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