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有**是漏电引起的.

楼主(2008-05-22):
如下图所示:
是一个温度检测电路,图中所有电阻均用1/8W,为什么接到铸铝发热板半个月后,好多都出现同一个问题,图中R35---1K电阻被烧黑,线路被烧坏,LM358A烧坏,这是什么原因引起呢,我个人分析是发热板漏电流引起这样现象,请各位说说自己观点,谢谢!如是漏电流引起,用什么方法可以防止漏电流进来呢?

网友A:
都烧焦了还不明白问题所在?

网友B:
这个电路画得真奇怪

网友C:
K型热电藕的原理或等效电路?

网友D:
显然是比较强的电加到了输入端

至于为什么漏电,只能从热电偶与加热板联接处找原因。莫非你的热电偶与加热板是不绝缘的?

网友E:
R33有什么用?

电路里的增益为1.0047倍?

LM358的电源为多少?如果也是5V,那么R35就有可能其到385内部钳位二极管的限流电阻作用,外部电压过高就会烧掉358和R35

网友F:


网友F:
它的调零和冷端补偿很有意思,够省.

楼主:
回5楼

热电偶与加热板是不绝缘的
直接连接
但没有加温的情况下,用万用表测试发热管的输入端是不导通的
加热到200度左右用电笔测试就发现有漏电现象
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不让漏电流进来呢

网友G:
问LZ

这样的冷端补偿,测出的温度精度咋样?

网友H:
估计是强电进入了IC输入脚

网友I:
回9楼 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不让漏电流进来

真的如此。可用光耦与相应的放大电路。

网友C:
用耐高温的绝缘材料包着.

楼主:
呵呵

TO:10楼
这样的冷端补偿用在温度滞后不是很久的材料上觉得还可以吧
TO:12楼
光耦与相应的放大电路,哈哈,以我的能力,现搭不出来
谢谢你提供那么好的想法.

有个问题还想问下,如用光耦和放大电路还搭,怎样才能实现呢
K型热电耦反应的是电压变化,不同温度输出不同的电压

网友J:
加热的管子跟这个线路的地是不是共用的,如果是想办法隔

楼主:
加热的管子用固态继电

单片机只提供5V电压驱动固态继电器

楼主:
今天测试结果

PCB没有跟外壳连接(即没有PCB和大地没有相连,没有接地线),在整机正常工作下,在R35端加载AC220火线或是零线,都没有发现R35被烧,358也是好的!再用DC32V/5A直接加载到R35和R39两端,也没有发现被烧现象.

原因PCB没有和大地外壳相连,所以觉得漏电进来都不能形成回路.不能烧坏.

请2楼,3楼,6楼以极各位高手再帮忙分析下原因,是不是觉得电路设计有缺陷呢.什么原因才能把R35和358烧了.

网友E(2008-06-26):
DC32V/5A直接加载到R35,没烧?

32V,1K有1W功率,没把你的1/8W烧了?

电阻瞬间烧毁的可能性不大,但接32V不到1分钟肯定挂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