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电源输出的5V,如何找一个负载使其承受3A的大电流啊?

楼主(2008-05-22):
现在我要测量一个电源模块儿,输出电压为5V,输出误差1%,输出电流1.5A,超载能力3A。

有两个问题:
1.输出电压为5V,最大输出电流为1.5A,此时,负载R=5/1.5=3.3欧,而3.3欧这样的一个小电阻却要承受5*1.5=7.5W如此大的功率,我想知道有这样的电阻吗???那如果我想测量这个电源模块的最大输出电流时我该接一个什么样的负载?并且这个负载不能烧掉啊?

2.那个超载能力是什么意思呢?

请大家帮忙指点一下。。。

网友A:
大功率电阻多的是啊,几百瓦的都很多……

如果你有钱的话,最简单的办法是买个有源电子负载了……

简陋点的话,用电炉丝也是不错的,用电流表监测电流。

楼主:
谢谢00啊,回复的居然这么快~!

谢谢00啊。。。

那也就是市面上可以买到这样的电阻了~!那就不怕了~!

00那再请教一下,类似这样大约12W左右的电阻,有可调的吗?

也是用来做负载测电压和电流的。。。因为这个电源模块儿有3个输出,5V、12V和28V。。。最大输出电流分别是1.5A、1A、0.5A。。。当我把这个负载接上时,最好能够可调,这样我就可以同时把这3个电压电流全测了。。。

网友B:
大的不知道,但1W的电阻应该好找吧?

找10个10欧姆1W的电阻,把他们并联起来,也就是10W 1欧姆的电阻拉。

楼主:
兄弟啊,不是那么容易的啊~!

测试电源模块儿时还有一项是测它过流保护,过流时电流达到10A呢啊。。。

我一直担心,这么大的电流这么大的功率,我怎么去找这样的负载啊~!

测28V过流时,28V,10A,那可是280W啊。。。

是不是我理解错了啊?好怕啊。。。

网友C:
允许电流中断的话

拿两个鳄鱼夹子夹在电炉丝上,放到耐热之处,还要注意别烫着手。
不允许电流中断,那就只好买大功率电位器了,就像中学物理实验室用的滑动变阻器即可,几百W功率的都有。

网友D:
还有更大的电阻

我亲自买过1000w的,其实还有更大的
不过价钱也更高

楼主:
感谢回贴的朋友~!

感谢6、7楼回贴的朋友。。。

其实在我心中一直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如此小的电阻如此大的功率,有这样的器件吗?”

原来真的有。。。

网友A:
电阻阻值大小跟最大功率没直接联系,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功率越大的电阻反而越小。

功率通常跟体积挂钩……通常,体积大的功率大。

网友E:
如果是准备买大功率变阻器,要记得自己先核算好最大电流

而且得是各种情况下的!

蛋蛋,这个结论是怎么来得 ?是什么情况下啊??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功率越大的电阻反而越小。

网友A:
例如,市电条件下,100W的灯泡,电阻比25W的灯泡电阻小~~~

2000W的电炉,比1000W的电炉电阻小~~~~

这不是“功率大的  电阻反而 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