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源滤波的几个问题?

楼主(2008-05-26):
请问在由集成运放组成的有源滤波电路中,比喻说半波整流电路中的正极性输出整流电路和负极性输出整流电路这两个电路中,只是二极管VD的方向不同,那最终输出的直流电压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吗?谢谢指点

网友A:
半波整流电路不是滤波电路吧!!

楼主:
回复主题:请教有源滤波的几个问题?

呵呵,不好意思,打错了,是由集成运放组成的整流电路!那还是上面的问题,该怎么样解决呢:比喻说半波整流电路中的正极性输出整流电路和负极性输出整流电路这两个电路中,只是二极管VD的方向不同,那最终输出的直流电压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吗?谢谢指点

网友B:
一个正半周一个负半周乐

网友C:
简单的说这个关系叫做波形系数

就是特定的周期波形下峰值,有效值,平均值的比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