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10在这电路的作用是?

楼主(2008-05-28):
(无正文)

网友A:
积分电容?

网友B:
减小高频量的反馈

对不同频率的信号其反馈深度不同.

网友C:
问题要描述清楚

网友D:
这个电路、应该不能工作吧!

C10加入后,阻断了直流反馈回路
所以其直流gain无穷大哦,稍微有一点直流偏差,运放就会输出饱和。。。。。。。。。

网友E:
电路是个整体,很难单独说“C10的作用”

这个电路应该是在一个更大的反馈环路(外环)内部。直流负反馈通过外环实现,否则无法工作

C9、C10、R53 构成具有一定特性(根据整个系统需要的反馈控制律求出来的)的反馈环节

10kohm & 10nF: ≈1.6kHz

频率远低于 1.6kHz,这个电路近似为比例+积分
频率远高于 1.6kHz,这个电路就是纯粹的积分

网友A:
楼上讲得好

学习了

楼主:
请问赤铸:直流负反馈通过外环实现

   您的意思是支流反馈不是通过反馈网络(C9,C10,R53构成),而是通过输出经其他反馈网络.

网友C:
楼主不描述清楚,图不贴完整,大家只能是瞎子摸象

网友F:
自己写传递函数

懒一点的用PSPICE看看环路增益,闭环响应曲线就可以了~~~自己看结果嘛

网友G:
积分电容

电容的作用是积分电容,这可以从电路图的标号PIDset 中得到验证,PID 是比例积分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