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特基整流二极管

楼主(2008-05-28):
在电路图中发现电源入口加了两个HY S210的二极管,查了一下好像是“肖特基整流二极管”,型号完全一样的二极管资料没找到,随便找了一个“肖特基整流二极管”的资料,看了一下,现在有两个问题:1、资料上说压降0.85,实测只有0.4   2、所谓的“肖特基整流二极管”跟普通二极管有什么区别   3、加在电源入口的作用是什么  谢谢

网友A:
1、你测量时的电流与资料上测量时的电流肯定不同。
2、速度快(反向恢复时间非常短),正向压降小,反向耐压一般不高,漏电流较大。
3、没有见到图,不好说。

楼主:
非常感谢

下图是这部分的电路图,后面就接电源管理芯片了,,问题是输入电压为直流电压,,此时“整流”的做用是用来滤波的吗???你说的“正向压降小”是什么意思,因为我看的参考手册中2A时压降为0.85V,,当然我测的数值0.4V不可能达到2A,或者说只有0.1A吧,,这样就出现了另一个问题:一般在电路计算中硅管0.7V的电压是按多少电流来说的,,,是不是一般的硅二极管在0.1A的电流下已经达到0.7V压降,,而“肖恩特整流二极管”的优势就在于压降在比较宽的电流值上可变??????
另一个问题:你说的“反向恢复快”是什么意思,是说它反向击穿后快速恢复吗?
谢谢!

楼主:
二楼所说的第二条

第二条的特性好像在说这样的二极管不适合用来做防电源反接????

网友A:
从你的图中看不出两个二极管是什么用处

网友B:

特基势垒二极管(简称SBD),它属一种低功耗、超高速半导体器件。最显著的特点为反向恢复时间极短(可以小到几纳秒),正向导通压降仅0.4V左右。其多用作高频、低压、大电流整流二极管、续流二极管、保护二极管,也有用在微波通信等电路中作整流二极管、小信号检波二极管使用。在通讯电源、变频器等。
 这管子内部只有电子作了多数载流子来进行电荷的传递,没有过多的载流子在势垒外侧积累,因此没有建立电内电场。使得其恢复时间很小,

网友B:
反向恢复

开关从导通状态向截止状态转变时,二极管或整流器在二极管阻断反向电流之前需要首先释放存储的电荷,这个放电时间被称为反向恢复时间,或trr。在此期间电流反向流过二极管。

网友C:
肖特基的压降的0.85V?

楼主:
谢谢大家

回maychang:这个管子在这可能只起防反接作用,,另外可能就是用到了压降低的特点
回luoth2001:谢谢,太专业了
回iC921:我看的资料上是这样说的,在2A的情况下压降为0.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