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D620遇到的问题该怎么解决,高手帮忙啊

楼主(2008-05-28):
我用双电源给AD620供电,但是反馈电阻1 8脚的电压是负的-0.36V左右。我反馈电阻是用模拟开关控制的。但是模拟开关是单电源供电的,不能输入负电压。该怎么解决这问题啊!!

网友A:
把模拟开关控制改成继电器控制行不??

楼主:
我板子已经做好了改就麻烦了

1 8脚的电压只要大于0V就行了,这AD620电源电压怎么搞啊

网友B:
我使过AD620 没有用模拟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