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度到0.01毫伏的直流信号处理的问题

楼主(2008-05-28):
在使用DA输出后经过电阻分压后,得到一个1到50毫伏内的电压信号,精确到0.01毫伏。通过运放OP77跟随后输出,如果是10mv电压跟随输出后也是10mv带电阻100欧姆,输出是10mv,但是带了10欧姆电阻后电压会下降到9点多,而无法在保持10mv电压,就现象来看是因为OP77的输出带载能力不够(OP77用的是双电源正负15V),有没有高招可解决该问题?

网友A:
考虑运放加三极管扩流

注意频率特性,不要搞出振荡来。

楼主:
楼上,三极管扩流以后,无法控制输出电压的精度。

楼上,三极管扩流以后,无法控制输出电压的精度。

网友B:
反馈点不对罢了

网友C:
反馈点要接到用电处。

不然在大电流下,导线的压降会比较可观……

网友D:
OP77输出端串一个100欧,IN-接到这个电阻与负载的连接点

楼主:
谢谢各位

楼上的厉害啊,按此修改后,再在跟随电路上,IN+输入端与IN-到100欧姆之间各加上一个10K电阻后,可将影响缩小在0.02mv的范围内。过几天还得再继续测试性能,这两天还有其他事情要做,呵呵,谢谢楼上所有兄弟。

网友E:
多少位的DA能输出0.01mV精度的信号?

即使是分辨率0.01mV,起码也要17位以上

网友F:
我也有疑问

既然都DA了,为什么不把DA输出的A的幅度做高一点?也好处理啊

网友D:
IN+输入端与IN-到100欧姆之间各加上一个10K电阻后,……

IN+与IN-各串不同阻值的电阻试试,说不定会有惊喜。
可能100k欧姆级别的比较合适。

纯属猜想

网友G:
运放不能直接带那么小的负载

运放输出内阻大概几十ohm,带10ohm负载后等效开环增益大大降低
楼主电路应该是单电源,所以另一个问题是输出摆幅,运放输出不可能到负电源(地)
这里两个问题并存,就更严重了

6 楼的办法,串个 100ohm 电阻,运放实际输出电压抬高了(10mV*11=110mV),离地比较远了,运放输出端比较舒服。
但是这样降低了回路增益

串一两个二极管精度应该更好,输出可抬高到1V左右,而且不降低回路增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