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锂电池充电电路的疑惑

楼主(2008-05-29):
     大家好:附图是一个锂电池充电电路,请问Q1的作用是什么,工作原理是怎么样的。

网友A:
三极管的作用

U1的5脚输出控制信号来控制Q1的开关,从而控制充电电压和充电电流。

网友:
三极管的作用

U1的5脚输出控制信号来控制Q1导通强度,来控制电流。纯线性,不是PWM。低压差稳压(恒流)原理!电源电压5伏电池饱和电压4。2负。。用低压差稳压才可以办到的!我也是这样才设计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