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可控硅的用法

楼主(2008-05-30):
请教关于可控硅的用法,图中所以的参数都设置在正常范围内吗,我这个电路有个问题就是R12发烫的不行,20个小时以后就烧掉了,现换成2W的好像还是烫的厉害。请教高手帮我看看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还有那个0.68uF的安规电容是安规认证时,一个安规测试的工程师帮我改的,原来是0.1UF的,他说改过之后可以通过安规测试。请教各位大侠帮我看看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谢谢

楼主:
补允:光藕是双向的,MOC3021.

光藕是双向的,MOC3021.

网友A:
0.68uF的电容改成0.1uF的

楼主:
回复“0.68uF的电容改成0.1uF的”

不能改电容,已经按照0.68uf做了安规测试通过了,证书都做好了。
在做测试的时候0.1uf的电磁干扰没通过,换成0.68uf的通过了,有没有其它的方法?

网友A:
过安规应该在电源进线的地方想办法

小功率的电路用0.68uF的电容做RC吸收到是第一次见到。

可控硅并联RC的目的是减缓dV/dt,不是吸收尖峰电压的,
因为可控硅是电流过零关断的,不会产生尖峰电压。

楼主:
谢谢帮忙分析

谢谢帮忙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