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curacy和Presicion的区别?

楼主(2008-05-31):
準確度(Accuracy)
精確度(Precision)

他们的区别是什么?
具体的表示方式??

谢谢~~~~~

网友A:
这样吧

accuracy 表示精度,通常是可以量化的东西,比如电压精度1%等。
precision多表示精密,比如描述一个机械结构的精密性

 所以在IC的datasheet上都是用accuracy表示精度的。

楼主:
倒~~~~~~~~~~

我主要指的是在测试测量领域
这是两个区别很大的参数~~

为什么一般的万用表的表示用Accuracy??

比如:1年内准确度: ±(读数的%+满度的%)

网友B:
Analog921你是做哪个行业的?

看你的提的都是一些很刁钻的问题,平常大家都很少注意的。

是否做精密测量类工作的?

网友C:
猜的不错的话

Analog921是做示波器的

楼主:
我是在校学生~~~目前签到一个做仪器的公司的~~

在NI的网站上看到:

Accuracy:是指的和真实值的差别。

Precison:指的是穩定性及其對於同一個輸入訊號一再地產生相同測量結果的能力。

链接如下:

http://zone.ni.com/devzone/cda/tut/p/id/6226#toc3

楼主:
我的理解是:

假如输入5V的直流信号:

Accuracy:假设实际测量值分别为(4.96;4.98;4.97)实际测量值与理想值得差别

Precision:3.19;3.17;3.18;虽然测量值和实际值差别很大但是对同一个输入信号其不同测量值之间的差别表示Precision。

就是说有可能你的表Accuracy很低但是Precision很高~

不知道大家平时注意他们的定义差别没有~~~

楼主:
LS的图形象~~~~~~~

楼主:
Neither Precise Nor Accurate

网友D:
楼主,这几个概念在温度传感器书上有详细解说

网友E:
准确度就是均值与“真值”的误差

精密度主要就是重复性

精确度 = 准确度 + 精密度

网友F:
有收获

几张图应该表示很清楚了

网友G:
说说我的理解

準確度(Accuracy):针对偏离(拟定)真值的程度。
精確度(Precision):针对若干次测量的离散性,可以是表明稳定性的指标,但前提是準確度(Accuracy)应当先达到要求。

网友B:
准确性与一致性

网友H:
out of the application , nothing is .

网友I:
你们都太主观了吧?

用数值来说明,你可以标示:
準確度Accuracy:0.01%.
你可以标示:
精確度Precision:0.1% 吗?
还是标示 精確度Precision:0.001% 吗?

Accuracy:0.01%本身就表明很精确了.
还不行,Accuracy:0.0001%够精确了吧?

所以个人认为:
準確与精確都是由Accuracy表示,如Accuracy:1%,Accuracy:0.00001%
Precision表示精细程度,
可以造个句:
This电压表very Precision,but very不Accuracy!^_^

网友J:
楼上很有新意

但我认为离开Accuracy来谈Presicion没有意义。

网友K:
也来说说

Accuracy:翻译成精度吧,是指和标准值之间的误差大小
Presicion:翻译成解析度,或分辨率吧,是指测量的结果能显示出来的有效数字的多少,但不代表和标准值之间有何关系。

个人理解。。。

网友L:

测量都要用到尺,尺子也可以量尺子,那么...
accuracy是问这尺有多准,presicion在问这尺多少个格

网友M:
是 Precision

presicion的拼写很精确(位数对了),却不够准确

网友N:
还是那几张图形象

网友O:
正确回答

Accuracy: 通俗的讲就是真正的精度,每次测量值与真值的误差越小,精确度越
          高.
Precision:通俗的讲就是重复性精度, 测量值与真值的误差可以很大,但如果
          每次的测量值之间的差值越小,重复性精度(精密度)越高.

彭建学 上海

网友P:
哈哈 就是概念问题

网友Q:
个人理解是粗细的问题,就像微分,积分

网友R:
记得 大一时候物理实验 第一课就是讲这个

网友S(2008-07-28):
hui

还有一个 resolu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