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超高亮兰灯国标参数,一般要多大电流开始发光

楼主(2008-05-31):
求超高亮兰灯国标参数,一般要多大电流开始发光???

网友A:
使用兰灯注意偏色问题!!

前不久在使用一批0603的兰LED,发现通电流5mA以下时发光偏绿色较明显,用质量好的通电流0.5mAb也不会偏色,只是暗点.

楼主:
偏色问题到没

我这有一批高亮兰灯大部分2mA左右就开始发光而且已经很亮,有些要到7~8mA才亮还有更高的.电路中电流不太大,串在一起亮度就不一致还有少量两短达不到启动电压亮不了.
是否灯的质量问题,一般饱和电流10~20mA,  LED的开始发光的电流有没有标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