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外设计的直流母线电容板,

楼主(2008-05-24):
(无正文)

网友A:
很不错的均压电路

当电容中点电压偏离0.5倍VCC+/- Vth时,MOSFET导通而让中点电压回复正常值。

思路不错,但元件取值不合理:由于偏置电阻取值与MOSFET的漏极电阻差不多,故对减小静态电流无任何意义。

改进:6个偏流电阻改为1M,且将Q100、Q101分别改为小功率高反压NPN、PNP,中点电压更精准(+/-0.65V),且静态电流最小,成本也最低。

网友B:
静态均压电路

楼主,这是个利用等值电容串联2分压基本原理的直流电源,并联-只是为增大并均衡容量而已.从取值看,Q和D是为了均衡静态分压约为2分之1,也可能负载电流本来就很小.
PowerAnts,你的见解过于草率.一,晶体管的基极电流压降将使得分压极不准确.二,怎么知道设计要求静态电流最小.三,怎么知道设计要求中点电压更精准.

楼主:
谢谢

楼上的朋友,能说的清楚些吗?负载电流至少在10A以上。

网友A:
to:LGZ2006

动下脑筋再说...

网友C:
这老外就是多根筋的`~~

有没从中间取电流,上下的参数差异能大到哪里去?直接用两个电阻平衡不就得了?

支持PowerAnts。

网友D:
人家用的是MOSFET,基极是不取电流的

人家用的是MOSFET,基极是不取电流的,
6个偏置电阻取的再大些也不会影响中点电压的

网友E:
原电路虽然用MOS管,门极不消耗电流

但电路中存在R110,楼上可以计算一下,两个管子均不导通的电压范围有多大。可不是0.65V了。

网友F:
1、这是个跟随器电路;2、允许中点电压有一定偏差,但不允

不过,如果没从中间取电流,直接用两个电阻平衡即可

网友G:
感觉这个设计有点多余啊。直接用电阻简单多了,

4个100K的电阻,就算电压达到400V,电流才1mA,功耗才0.4W。比起负载来说,可以忽略了。
就让它长期工作也没啥关系。莫非是老外的绿色意识很强?

网友A:
纯粹烧钱

不要迷信老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网友H:
均压

请问为什么电容要先并联后串联?为何加Q100和Q101,那些电阻和D100,D101有什么作用?
-------------------------------------------------------------------
电容器组都是先并联后串联,Q100和Q101加快均压,相当于粗调,那些电阻R100-105给Q100和Q101提供偏置电压和给电容器组提供中值电压,R110给电容器组均压相当于微调,阻值越大,静态电流越小。D100,D101给Q100和Q101的Vgs限压。静态误差取决于电阻R100-105的精度,均压时间取决于电阻R106-109的电阻阻值,阻值越小,反映越快。

网友H:
当然Q100、Q101和D100、D101可以不用,更经济些,

楼主:
多谢各位高手的分析,受益菲浅!

是否有电容放电的考虑?要求放电时间在5秒。
电压可能很高,分压是为了降低对电容耐压要求。

网友I:
加那么多电容,电阻,

有可能是平均元件的标值误差,
加得越多,,那么累积起来,参数误差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