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篇**的38页附近。当然,多看有益~~~~~~

楼主(2008-06-01):
我刚才看了一个帖子,
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
数字地和模拟地的区别是什么?
在一个电路里难道地点的电位有啥区别?
我一般都是把所有地线都认为是一个电位,接在一起处理的 !

另外大家讲的单点接地和多点接地是什么意思?有什么用?

谢谢 !

网友A:
地线分隔与一点接地的目的就是为了减少地阻抗带来的干扰

有地线就有阻抗
所以有电流流过地线时,就有压降
数字电路工作在开关状态,电流波动较大,在地线上会产生较大的干扰
模拟电路相对来说电流变化相对平稳,但大功率与高频除外
模拟小信号对干扰比较敏感,所以地线最好与干扰大的电路的地分开走线,包括数字电路,功率电路与高频电路等
但任何电路必须有一个参考点,这个点就是地,所以所有的地又最终必须连在一起
这个连在一起的地就叫一点接地,通常是电源输入端口,接滤波电容的地方
为了更好的防止地的干扰,可以在不同的地间加磁珠和电容去偶等措施
对于大的系统,还有保护地,屏蔽地等,这些都需要与电路的地一起一点接地。

当然,如果地线用超导材料来做,会省事多了。。。。

网友B:
多实践

多实践你自然就知道了.
1.模拟地和数字地形成的干扰不同
2.同样是地,但在同一块板子上,起电压降不一定都是0伏.
3.单点接地和多点接地你自己先从字面上理解一下呀.

楼主:
谁可以回答的详细一些?

 谁可以帮我说的详细一些,
 我什么都不知道,马上要工作了,
 大家帮我 !

楼主:
谁帮我回答

网友C:
re

学习了,感谢awey的指点啊。

网友D:
这个问题,把原理图中的理想导线全换成电阻就能明白了

awey 讲的不错.

网友E:
我也不太明白,我问点更直接的吧

模拟地与数字地最常用的地方:AD转换。在一块板子上,分两种情况:
1、假如有两个电源输入(比如两台稳压器或者哪怕两块电池),一个是提供模拟信号的电源输入,另一个是MCU的电源,那么这两个地在电路板上如何处理呢,最终肯定要连在一起的,,大家经常说的在两个地之间加电容、磁珠。。。。这样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我想作用肯定不是起到等电势的作用,要是想等电势,直接连在一起就OK了,如果说互不干扰,也说不通呀,,互不干扰就是说两地之间存在电势差????
2、假如都从一个电源输入(一个220过来的),经过变压器或者开关电源最后分成两个电源,一个模拟信号电源,一个MCU电源(数字电源),说到底他们的地是从一个电源分出来的,,应该跟总电源的地是连在一起的,这样的话,板子上的地还需要分开吗????

网友F:
00对这个读得很熟吧

楼主:
我看不懂英文

awey说的很清楚,
computer00 推荐的**我看不懂英文 !

谢谢你们帮我 !

网友G:
不熟,只看过一遍。但是说得很详细。

网友H:
我对于地系统处理的理解和做法

选取最合适的一点电位作为系统的最为精密的地,系统其他部分均以此点为参考尽量单点接地。
在要求很高的场合,使用跟随器将地电位引至系统关系测试精度的部分,我们称其为“精密地技术”。跟随器有调零电位器,在调试时将众多地之间的误差控制在很小的范围内。

单点接地,是要看清各个电流所走的路径,做到各个闭环只有一个交点,这个交点就是我们选取的精密地。其效果是电流地、信号地、数字地通通分开。

参考的选择:在我们测试仪器中,一般情况下,此点选取为被测器件的参考。
关键信号:在测试系统中,源和表的精度关系着测试的精度,因此DA和AD的地要求是精密地。

网友I:
学到东西了

好好学

网友J:
ongtsuan所说很精辟

网友K:
求!以待高手指点一二!!

   本人在电路设计中遇到个难题:将DPSK调制信号通过一个既有电感又有电容的信道,在收端发现失真很严重。期待高手指点迷津!!!谢谢!!1

发错了

网友L:
这个论坛的回复怎么都是一条条的?怎样可以一次打开所有

如题

没有

网友M:
因为PCB板的铜铂不是纯阻,

所以走线存在阻抗,要大面积铺地就是为了减小地的回路阻抗.
分数字地/模拟地是为了使两种性质上有区别的电路间的串扰最小.

6楼:
数字电路工作在开关状态,电流波动较大,在地线上会产生较大的干扰
模拟电路相对来说电流变化相对平稳,但大功率与高频除外

数字电路工作在开关状态,电流波动较大,有突变特性。在地线上会产生较大的干扰
模拟电路相对来说电流变化相对平稳,但大功率与高频除外,有连续变化特性。

00:
英文不认识俺,怎办?

14楼:
好主意。

网友N:
~~~~~~~~~~~~~~~~~~~

楼主说得很好~~~~~~~~~~~~~~~~~~

网友O:
我的问题

我的问题是:
电路中有几个非门驱动一个管脚电容200p的芯片,芯片对光信号采样输出电压信号。芯片输出的电信号进入AD采样,频率30M.
现在是输出的电压信号收到非门的驱动影响特别大,AD采集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如何能让非门的驱动信号电流对芯片的输出电压和AD的采集影响最小呢?

网友P:
数字地和模拟地是不是都需要大面积铺地

数字地和模拟地是不是各自大面积铺地.然后用一点连接.

网友Q:
过来学习

computer00还能提供更多的资料吗

网友R:
对于有 单独地平面的设计 划分的很清楚未必能达到理想的效

网友S:
除了直流阻抗还有交流阻抗.

导线长度包含的电阻参数可等效为电阻.也就是上面有人提到的把导线看成电阻.
长导线还产生寄生电感,并且和附近电路形成寄生电容,在交流信号下产生LC效果.
综合起来就是寄生RLC.这些玩意在电路里的影响是可大可小的.同样的电路,对不同特性的电路产生的副作用也不同.一些信号可以不影响使用,另一些信号可能影响很大,大得不能用.

网友T:
回复关于地线问题

这个还是赞同二楼说的,多实践,
   把做好电路,找出几个地点,然后逐个测试。

网友U:
新手请问接地问题

接地接的好就可以降低整个系统的EMI,EMC这块,地的分割就是要把模拟地,数字地,高频,低频,音视频地都各自分开,最后1点接地,当然各个地可以用些磁珠偶合,降低EM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