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我看看这个加法+滤波电路有没有问题

楼主(2008-06-02):
(无正文)

网友A:
电路基本正确

要输出5V的电压,正电源的电压应该要高点,查一下TL072输出的摆幅。

如果输入是100KHz的信号,周期是10uS,而电路中的RC滤波的时间常数是
10uS,信号基本被吃光,如果没滤波的要求,可以取消RC。

网友B:
这样也可以吧?

把R4换成1K,去除R1。

网友C:
回四楼

应该可已,你试一下。

网友D:
R1不能去,输入电阻匹配

网友E:
电阻太小了吧??

是不是应该通通*10倍!!

网友F:
要求输出5V的电压,怎么只用最高是5V的电压呢?

要求输出5V的电压,怎么只用最高是5V的电压呢?
可以用9V或者12V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