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样通过感应线圈波形判断电流的方向(图)?

楼主(2008-06-03):
电流为正半周和负半周时,感应线圈的感应波形如图所示。怎样通过这种波形判断电流的方向? 电流的频率为3k以下,线圈的输出波形叠加有10k左右的噪声。 我的想法是先对其进行滤波,然后通过一个积分器,积分器后面接一个施密特触发器,通过检测积分后波形的上升和下降来判断,不知 是否可行,请大侠们赐教!
另外,论坛上有个帖子,讨论电流互感器的,要在线圈上并联一个电阻(减小失调电压?),我在这里使用感应线圈是不是也有同样的问题?

网友A:
减小失调电压?

电流互感器要在线圈(次级)上并联一个电阻,是防止铁心饱和破坏测量条件的.
如果是个电压线圈,那波形可能是与分布电容的共振.
应该多学基础,参考典型应用,以免搞得混乱不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