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4052模拟开关电压

楼主(2008-06-04):
求助:最近我做了一个控制4052的电路,我的模拟开关通过的电压是个检测变化的模拟电压,是运放出来的,电压有时会超过5V,但是4052的模拟开关不可以超过5V,这样就在关断时大于5V就不起作用了,但是又不可以减小放大倍数,5V以下的电压量也可以达到我的检测要求,有什么元件可以把电压钳制在5V以下,又不影响正常检测?后续的电路是个类似电压检测比较的电路.我也在网上查了一下,可不可以用类似开关二极管的东西,来钳制一下,到电压过了5V时,就钳制?
先谢谢了

网友A:
CD4052允许使用+15V电源电压,此时输入模拟电压也可以到15V。

楼主:
但是我相应的控制信号电压也要变化啊,其不是更复杂了?

网友A:
不想改变得那么多

那就加个箝位电路吧。

网友B:
既然是运放输出的电压能超过5V

 那说明运放的供电电压不止5V吧,把运放的电压给模拟开关不就行了吗

网友C:
LZ搞错了

LZ以为控制信号电压需要和被控信号电压一致或者大于,典型没有仔细看datasheet选手,里边特变说了可以使用TTL电平控制模拟开关,模拟信号
20V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