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芯片7905输出产生振荡

楼主(2008-06-05):
负电源芯片7905,应用典型电路,如下图所示。因为使用LM317的原理图代替7905的,图中ADJ管脚就是GND。现在的问题是输出端产生了振荡,会输出大约数百毫伏的锯齿波。这是怎么回事呀,谢谢

网友A:
C1和C2要尽量靠近U1放置。

楼主:
C1和C2我已经放在管脚位置了

刚才把负载拆掉,输出正常,没有锯齿波了。又分别加了100欧和1.2K欧的电阻,又会产生锯齿波。

网友A:
可能是你电容质量不行?换0.1uF的上去试试

网友B:
1u旁再加个0.1u的,或者直接换成0.1u

楼主:
问题解决了

谢谢楼上各位的帮助。

加上0.1uF的电容或者直接换成0.1uF的电容都不起作用,不知道是不是我的电容的原因。正好手头有47uF的铝电解电容,将这个电容加在输出与地之间,输出就正常了。

虽然问题解决了,还是想知道,有没有哪位用过7905,按照手册上输出只加1uF电容就可以正常工作的,谢谢。

网友B:
我的估计的

 你有没有看下7905的输入

网友C:
加极性电容

加极性电容,普通钽电容即可,就是要注意方向,此时地接正极。

网友D:
滤波电容容量不足所致

手册中是测试条件下的取值,应该有说明当时的电流数值,而你的电流肯定大于该数值。

网友E:
留意一下锯齿波的频率

就清楚了

网友F:
不宜在稳压块的输出端接大容量电容

"正好手头有47uF的铝电解电容,将这个电容加在输出与地之间,输出就正常了。"

大容量的电容对于滤除纹波当然是立竿见影的。但是如果稳压块本身就输出数百毫伏的纹波,那应该是稳压块造成的。另外:根据半导体器件五厂的技术资料:
不宜在稳压块的输出端接大容量电容。

我的理解是开机上电瞬间,为电容充电会有很大的脉冲电流,有可能将稳压块烧毁。

根据你的情况,应该确保以下几点:
1、所使用稳压块质量没有问题;
2、输入电压要达到10V左右,不宜低于8V;
3、适当加大输入与地之间的电容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