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传感器件输出0-200uA电流该怎么处理?

楼主(2008-06-06):
我得请教大家,我这里生物传感器件输出0-200uA电流,该用运放放大到0-2.5V后给AD,现在我不知道得用什么型号运放,因为一般运放输入失调电压都在100mv以上的,然后我该用几级放大,放大增益该取多少好?  为什么?

网友A:
一般运放输入失调电压都在100mv以上 ?

一般都在 100mV 以下

如果没有带宽、噪声、电源的特殊要求,通用运放都可以
一级放大,增益取 2.5V/200uA=12.5kohm

网友B:
LZ 应该说明运放后面的ADC的resolution

以12bit为例,满刻度2.5V电压,意味着一个code对应的电压为0.6mv;那要求可就高了,以楼上的12.5k增益来计算,这时候对应的电流是:0.048uA; 这就最起码对三个指标要求较高:(1)VOS(2)IB(3)温漂 通用运放恐怕就满足不了要求了,举个例子:你可以考虑AD8603, VOS=50uV;Ib=1pA;温漂1uV/C;
‘一般运放失调电压都在100mv以上’?谁说的? 失调电压这么大的这样的运放恐怕你打着灯笼也难找啊

楼主:
一般运放失调电压都在100Uv以上

100mv说错了 呵呵!
照楼上的说12.5K欧姆电阻增益就行么?  难道只需要一级放大就行了么?  都要12500倍啊!   都快接近一般运放的开环增益了吧!   疑惑中,,而且不需要作什么干扰处理么?

网友C:
用两级运放.

先转换成毫伏电压,在放大

网友A:
是 12.5kohm,不是 12500倍!

这是 I/V 变换,又叫跨阻放大器,不存在什么多少“倍”的放大倍数
200uA 是个相当大的电流,你应该给出更详细的性能要求,像我前面说的带宽、噪声、电源,还有精度

楼主:
请教赤铸

不知跨阻放大器的接法就是电流反馈放大器一样? 象我的应用中带宽是没要求的,精度在0.5%左右,运放单电源工作,电源噪声大概20mv左右

网友D:
就是个I-V转换电路

楼主:
补充下我用的AD是TLC2543

我用的AD是12位的TLC2543

网友A:
单电源工作

传感器的 0-200uA 电流是什么方向的? 还是可以交换的?
如果是"流出"传感器的, 那可不好办了, 因为输出电压是负的

看来我前面说什么跨阻放大器误导楼主了, 这里不是指 CFA, 别管它了, 就叫I/V变换器吧

至于精度, 分析的时候就是个误差合成: 传感器+运放+电阻
如果传感器是恒流源, 只需要考虑运放的输入偏置电流

电源噪声20mV, 频带应该不宽, 加个 RC 滤波就可以了

楼主:
电流"流出"传感器,输出电压是负的,不太好理解?

电流是从传感器输出的,但怎么就是负电压呢? 这个不怎么好明白,但如果说经过I/V变换运放后得到的电压是负的,那还好理解点,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意思?    如果是这样的话,只要在运放+端加正偏置电压不就可以?

网友A:
传感器是菜, 电路只是调料, 看菜下调料

传感器特性不知道, 只能提供一些建议

前面说"不好办"不妥, 应该说麻烦, 加正偏置不就麻烦一些了么?
加正偏置, 这个偏置电压也会加到传感器两端, 传感器是否允许?
当然传感器另一端可以不接地, 接到偏置点, 但这样抗干扰方面总要差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