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信号滤波+解调的问题

楼主(2008-06-06):
我用XR2211作FSK解调器,在信号进入XR2211之前用max275对其进行带通滤波再放大,信号的中心频率约为260kHz(高频280kHz,低频240可Hz),不知道为什么滤完波的信号解调的不对。但是,如果信号发送端的信号足够强时,不经过滤波,直接用XR2211解调是对的。
简短的说就是:经滤波后噪声去掉不少(用示波器观察频谱及波形),可是解调的数据反而不对。
望指教!

网友A:
是你的滤波器带通数值不对,其中某个信号反而衰减了

楼主:
谢谢

谢谢chunyang!
有可能,但是不加滤波时和加滤波时,两个频率的信号幅值都大概是2倍关系(解释:不是故意让它们成2倍关系,是由于低频的信号衰减的快些)。除了可能是幅值上的问题,请问chunyang,在相位上会不会问题?
我再试一下,调节他们的幅值。

楼主:
找到原因

主要是滤波器延时造成解调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