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精度A/D转换器ADS1271

楼主(2008-06-07):
请教一下关于这款AD转换器,在其应用说明中说:为了达到最优性能应接受差分信号,而我现在的被测量为单端输出信号。单端信号对其性能的影响如何呢?还有,其时钟要求最好为晶振输出,资料里说它的最大采样率为105kSPS,时钟为27MHz的。如果我要切换采样率对其性能的影响能否有评估方法呢?有没有前辈用过其他的24位的AD?要求:SNR>100dB,最大采样率不低于50kSPS,请赐教啊。谢谢!

网友A:
双端差分匹配

解决A/D双端差分输入问题,可以选一款双端输出的运放来实现单端信号转双端信号的电路匹配。

网友B:
关键是确保AD输入信号的参考地与AD本身的地在同一电位上

“单端输出信号”也是相对于参考地的。

“ADS1271.... 应用说明中说:为了达到最优性能应接受差分信号”
是说将“输出信号”和输出信号最准确的参考地  通过一个差分放大器,将差分放大器的两个输出接到 AD的输入和地。其目的就是为了保证输入信号的准确性。

而如果我们把地系统处理恰当的话,可以不用这么做。你可以参考本版 “新手请教接地问题”的14楼,有我的一些理解。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楼主:
thanks

多谢二位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