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解决这一道题

楼主(2008-06-07):
智能LED照明
一、基本功能
1.主要性能
输入电压:24V+10%
2.主要技术要求和指标
(1)负载3个LED灯,能够正常工作,输出平均电流350+20%毫安。
(2)输出过流保护并自恢复。
(3)输出开路保护并自恢复。
(4)输入过压保护并自恢复。
(5)效率70%以上。
三、测试方法
(一)基本功能部分
1、LED等正常工作,点亮,20分。
2、基本功能(1) 可用20M示波器测量Rsns(电流采样)电阻上的电压,除以电阻阻值得到电流,也可以断开负载,直接测电流。电流在规定范围内,10分。
3、基本功能(2)(3)(4)可以直接短路、开路、过压,及解除后看电路是否恢复。每有一项功能,可给5分。无,不得分。
4、基本功能(5) ,用3位半万用表测量输入电压和输入电流得到输入功率,用万用表测量LED两端的电压乘以输出电流得到,输出功率,两者相除得到效率。

网友A:
切,这那是做题,这是做项目

答题可以,但是要钱的哦

楼主:
就是实习的一个题目

网友B:
等LZ公布米量,酌情处理

网友C:
指标有问题

(1)负载3个LED灯,能够正常工作,输出平均电流350+20%毫安。
估计是三个串联的,大功率照明用的LED?

(2)输出过流保护并自恢复。
一般用恒流驱动,不存在过流问题

(3)输出开路保护并自恢复。
开路了电流没了,还保护什么?

(4)输入过压保护并自恢复。
这个好办

(5)效率70%以上。
什么效率?电路的效率容易,要是包括LED的光效一起,就不是电路能解决的。

网友D:
看不出“智能”在何处

网友E:
智能就在三个“自动恢复”?

网友F:
现在的东西就是这样骗人的

如:防雷:
厂家设计意图是:防止雷击为大片/主要电路/器件.
而客户可能理解为:不怕雷劈的(干多多坏事没关系)
节能的:
业内为.效率高.
客户理解为:用电少(如中央空调30天24小时开,交几块钱电费就行了)

这个电路对于学生来说难在:
(5)效率70%以上。
因没提到LED的压降,所以,电路不能用线性的.
得用开关的.

不知谁出的题:
(2)输出过流保护并自恢复。
建议自行改为:
输出短路保护并自恢复.
(测量方法3里他就是这样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