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的地应该是数字地还是模拟地

楼主(2008-06-08):
(无正文)

网友A:
是数字和模拟的总地

在这里,数字地和模拟地是江河,电源地是大海。

楼主:
请将的具体些好吗

请将的具体些好吗?
是不是电源地的面积最大,还是电源地可以和数字地或者模拟地放在一起。
我搞个电源层,里面地都分开了。
谢谢!!!

网友A:
单独一层,可不用分,全部合在一起

当地是“地线”时,而且要求高时才分。当地是一个面时,可不用分。

没看到具体的电路,也具体讲不了。

网友B:
把原理图上的理想导线换成有电阻的实际导线来分析,你就

想想电流再导线电阻上的压降和相互影响...

网友A:
加一点:不让黄河的黄水污染长江

网友C:
建议分割地的同时隔离电源

如果是同一个稳压器同时为数字、模拟电路供电,建议分割地的同时隔离电源
如下图所示:

网友D:
sopu7758 说的有些片面

如果板子上有AD,DA,那此时必须在AD附近就近共地。
也即把连接AD的模拟地,数字地可以都用稍细的线接到模拟地上,而模拟地的线很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