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运放实现从-20V--+20V到0V--5V?

楼主(2008-06-08):
(无正文)

网友A:
电阻分压,运放缓冲即可

网友B:
要用单片机检测

楼主应该是0-5交给单片机控制吧,先用电阻分压成-5到5,后面带一个比较器,,用它来控制模拟开关选择正电压还是选择负电压经过反向后的正电压

网友C:
4楼误人子弟

简单的事情复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