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如何驱动极小电阻大电流负载

楼主(2008-06-09):
24V电源电压,0.3欧姆电阻,用MOS管做PWM,占空比10%左右,用2个MOS管并联驱动也容易发烫,请问怎么解决
应该是瞬间电流80多A造成的损耗过大,怎么解决呢,串电感?

网友A:
选用Ron更小的管子,更多的并联,确保饱和导通,并加适当

上面说得是减小导通时导通电阻压降造成的发热,这只是一个方面

真正最重要的问题还是开关管开和关时的中间状态,这是开关损耗P=电流× 电压的值是很大的,
因此要确保栅极驱动的内阻要够小,驱动功率足够,以尽量加快上升沿和下降沿的速度,减少处于中间态的时间

适当降低PWM频率可以显著减小开关损耗

楼主:
呵呵,谢谢!

其实我是拿这个来类比场效应管驱动变压器,变压器要是阻抗很小的原边,怎么驱动啊,哎

网友A:
对驱动内阻要求极高的一个应用是航模的无刷电机驱动

航模的无刷电机是3相无刷电机,内阻只有几十毫欧,工作电压3节或4节锂电池,根据型号电流从十几A到几百A的都有,很小的电机和驱动器,功率却动不动就是几百W,因此对效率要求就极高了,不然电机和驱动器的发热会让它们瞬间就烧掉的
因此这个东西都卖的很贵,相当的暴力哦

再一个大电流的应用实例就是电脑CPU的核心供电了,1V多点的电压,几十上百A的电流,还要保证在峰值电流急剧变化时的电压稳定性,,对内阻的要求可想而知了
当然,这个是在有反馈控制的条件下的,但想想要吧控制器做好也是多不容易啊...

楼主:
哎,还是回答不详啊

网友B:
如果是变压器,阻抗就不能直接用它的直流阻抗

楼主最好描述清楚,是什么变压器、工作方式、频率等等,最好有个图

网友A:
KAO,还要怎么说???

自己仔细看了、想了、试了2楼的贴了吗???

网友C:
有些事情是只能自己做的

该计算的计算,该查资料的查资料,该测试的测试。别人代替不了的。

网友D:
到底想说啥

网友E:
楼主大概连电路如何工作还没有搞清楚

网友F:
分组供流也是方法之一.

不过.这样也会带来很多问题.
电子就这样.解决方法是多样的.但问题更多.

网友G:
lz大概是以为mosfet驱动开关电源变压器原边的负载就是直流电

网友H:
提高PWM频率试试?或许是变压器已经饱和了。

楼主:
打打打,打你们PP

哎,这么瞧不起我啊,交流当然起作用的不是直流电阻了
上图
高压点火器
可以正常工作,但只能连续工作三分钟,否则场效应就太烫了
不过我们这最多连续工作15秒,现在想完善些,多学点东西
后面两个限流电阻0.22欧姆
变压器原边16圈,其中反馈线圈也是8圈,副边2000圈
哎,我对变压器了解菜鸟级的

楼主:
原边16圈电感一共是六百多UH

网友A:
自激电路迁移时间长,效率能高就奇怪了

而且,这哪是什么PWM电路???

至于电流,“瞬间电流80多A”根本就不可能

说你还不服,
LZ才真的该被打PP
自己先好好反省,打自己PP吧,否则就你这水平和态度,将没人会理你...

楼主:
倒,我这不是开玩笑吗

晕,我说这词说习惯了,对不起啊
哎,算了,不问了,郁闷

楼主:
我是把两个产品合在一起说了

还有一个电路是驱动0.3欧姆的电热丝,哎
不解释了,我错了

网友H:
真是够晕...如果你的电路电流峰值真能上到80多安,

很大可能是变压器已经饱和了,这时需要提高工作频率或者换个变压器。

当然也可能跟你的正激部分有关,这里正激时负载相当于短路了,如果你的变压器耦合够紧、内阻够小的话,
大电流也是可能的(不过我估计楼主这个变压器性能没这么好的...)

如果按照电感量、开关时间来计算,电流还不到1A,不知道楼主会不会算这个...

网友A:
你这哪是什么知错的态度?

要是圈圈、或者是黄启、或者是其他有认真学习的人,
就算是之前不懂,提点到这样子绝对都能自己去思考、实验,自己去解决问题了

而你这样子,哪是认真学习、认真做技术的态度?
你如果不改变学习、做事的态度,
不是我看轻你,我可以很肯定的下结论:
就算给你一辈子的时间,你在技术上都将是一事无成,只能做永远的低手!

你信不信?

PS:
我不象ic921,他总喜欢说些好听而没用实际意义的话,
我是一个急性子且心直口快的人,看你的贴真的很有恨铁不成钢的感觉
之所以一再回帖拍你,只希望能拍醒你,而不愿看到一团烂泥糊不上墙

我不喜欢说好听的话,甚至会说的你很难受,但目的相信明眼人还是能看出来的,
至于听不听、想不想在于你自己。
言尽于此,不想再跟帖。

楼主:
哎,又被批判了

回XWJ
每个人有自己擅长的,有自己不擅长的
因为不懂,所以上来请教
既然你对我“打PP”这话有反感,我道歉
杀人不过头点地,大概您是做领导的吧,网络交流,希望你不要觉得都是您的下属。
我不知道我怎样才算是认错的态度
对不起,耽误您时间了
是的,你很厉害,确实技术水平很高
变压器是每个厂家都能自己生产的吗,我改变一个参数就起码要等一个礼拜才能做好拿回,已经实验多少次了
希望您不要这么极端的以自己所猜测的就去指责别人
坦白来说,我这个到现在起码实验了半年多,可以正常工作,不过想完善些
谢谢您的指教!

楼主:
晕,怎么以不小心按回车了

瞬间电流那是一通电瞬间,没有正常起震,起震后自然就没这么大电流了
后面是二倍压电路,呵呵
变压器吗,我真是菜鸟
一般搞单片机的时候多,这种分立元件搭的确实不擅长
这种振荡电路我是晕晕
倍压后峰值电压大概得有15000伏以上
平均电流大概是2A左右的
瞬间电流大啊,象我别的电路PWM一个0.3欧姆点火塞,所以那管子很爱发烫,好在一次工作时间最多两分钟
现在是想怎么遏制这管子的耗散功率
不知道我说的对不,请指教哦

网友A:
唉,你还是没懂我的意思,算了...

从没有对你“打PP”这话在意过,我在意的是你的学习态度和你根本就没有去思考别人的回帖,更在意的是你的将来

所有回帖都不是对人,而是对一个人的做事态度。

唉,不懂也就算了...

楼主:
呵呵,XWJ

你为什么会觉得我就是那种不知道自己去努力而妄想问问就能什么都获得呢
最终当然还要靠自己
这个不是我所擅长,实验不知道多少次了
不过若没有学习,人类现在还在原始社会
没有一个全能无所不知的人
谢谢

网友H:
多看书还是好的...这里没看到你后面的滤波电容多大

上电过程电流大,跟后面的滤波电容有很大关系,因为首先要把能量存储到它里面去。
可以考虑使用限流充电的方式。

楼主:
哎,白写了半天

一不小心又全没了
现在这种震荡电路,场效应管的栅极驱动波形不干净,肯定不能跟平常单片机之类产生的波形那么干净,所以MOS管不完全打开的时间长
换成三极管、达林顿,那不用说了,损耗更大,更爱发烫
不像是高频开关损耗占主要的
现在这个电路因为简单,成本低,所以不想做大的改动
因为连续工作最多5秒,可以正常工作
是想技术上多学点而已
要不变压器变比低些,后面三倍压?
这个好像都试过,换个参数有时不爱起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