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问一个关于扩音器的前置放大部分的问题

楼主(2008-06-09):
这是一个扩音器的前置放大部分,信号源(80-6000HZ)50MV,由二级同相放大器组成.我有几个问题不太明白,想请教各位大侠!
1. C3的作用,为何只在前一级使用?其值如何设置的!
2. C4的作用是什么?
3. R7放在这里的作用是什么,谢谢!
本人模拟真的很菜,还请大家不吝赐教,先谢谢大家!

网友A:
你只要在负反馈方面考虑就行了.

C3,高频份量负反馈.电路滤高频份量.
C4,高频份量通路,在反相端的高频份量少,所以你可以理解成.直流反馈,稳定工作点.

为什么C4和R5不算谐振呢?
因为C4足够大.所以高频份量在这基本只有1/10的反馈.
直流是100%

另:C3和R3要不要算谐振,请自行处理.

网友B:
负反馈

学习了
C3可以认为低通滤波,C4为高通滤波吗?

网友C:
前后都有电容隔离,C4在这里纯属多余

R7属于后续电路的。

楼主:
谢谢lai832

谢谢lai832!
"C3和R3要不要算谐振"?,是不是不用算了,因为C3的放电电阻是R3与R2的并联,谐振频率比信号源频率高很多!说的不对,还请大侠批评!还有为什么反相端的高频频率就低呢?

网友C:
晕~~~ 哪来的谐振?

C4只是提供交流通路

常说电容“通交流,隔直流”

在这里,对交流信号等效于短路,交流放大倍数为R6/R5=10
        对直流等效于开路,直流放大倍数=1

楼主:
re awey

俺也不懂,C4是不是就是限制直流(或是频率很低的部分)的增益??还望赐教!!!

网友D:
用C4确实有点奇怪

而且容量那么大.

网友E:
C4的作用设计的意图是为了减少输入失调电压的影响的

除非失调电压很大,否则这个C4的意义不大。加入C4的作用是使交流增益为11,而直流增益为1。

R7用来使输出直流电压为地电压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