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射级放大电路,仿真和实验结果(带宽)相差巨大?

楼主(2008-06-10):
电路图如下。

仿真结果大约1MHz的范围内放大倍数都是平坦的。
但是实验结果大概在100KHz放大倍数就开始下降了。这是怎么回事?

照理说,分布电容,分布电感等在这个范围内还不会起作用吧?

楼主:
仿真结果

网友A:
仿真中的器件是理想的

这个电路中电解电容的电感影响不能忽略。

楼主:
电解电容取掉也没用。

谢谢awey,

但是我在电解电容旁并联了一个104独石电容,结果仍然差不多100KHz,放大倍数就开始下降了。

我把发射级旁路电容取掉,让放大倍数小点,居然还是没有多少改观。

网友B:
按说正品的SA1015保证1M的带宽肯定是没问题的

这个电路没有太多影响带宽的因素...

楼主:
我是这样测带宽的,方法有问题吗?

因为没有低频扫频仪,我是这样测带宽的

示波器测放大电路的输出端。然后调节信号源的输出频率,在<100KHz时,示波器上显示的波形幅值没有变化,但再往上调频率,到300KHz幅度差不多就只有一半了。
同时观察输入端的波形,输入端波形幅度没变化。

楼主:
信号源用的是GWINSTEK的一个DDS信号源。

型号SFG-1003。

输出阻抗应该是50欧

网友C:
你同时要监测输入端信号是否有所下降了。

楼主:
同时检测输入端

没有下降。

网友D:
~~~~~~~~

电解电容只是影响低频部分,分布电容应该才是你通带被压缩的原因吧~~~~~~~~
估计是BE之间的米勒效应造成的~~你BE好好弄一弄吧

另外:你的示波器的探头是什么探头?
会不会是你示波器的探头对地的分布电容造成的,慢慢检查一下吧

楼主:
楼上神人,感谢。

仿真是我把负载处多加了一个示波器探头的电容170pF和阻抗1M欧,结果就和实验基本一致了。谢谢!

示波器有如此大的影响,那么怎么测试呢?

楼主:
实际测试了一下

实际测试了一下,和仿真结果一致了。

我使用探头的X10衰减,这时只有16PF的对地分布电容了。和仿真结果相似了。谢谢各位大大的帮助。

网友E:
经典

这个问题太经典了